楼主(2013-08-02):
原来变頻器坏了,换了另一型号的变频器,原变頻器的控制面板还在配电柜面板上,想把这个原来控制面板接到新的变频器,可以用。不知道怎么接。有知道的说说,谢谢!

网友A:
呵呵;你也太有想像力了;
同一品牌不同系列间有些还都不能匹配的,除非你二个型号是同一品牌,还有些可能;

网友B:
不可以的啊.除非同一型号的.

网友C:
另一型号同一品牌的变频器面板是通用的,否则就不通用。你连品牌和新旧变频器的型号都没讲,看不懂呀。

网友D:
变频器型号换了,面板肯定要换了呀!

网友E:
这样的话还不如舍弃面板 直接外部控制得了 在端子上接线 可以实现起停(正反)和频率大小 还可以接一个报警啥的 这些接线方法随机的说明书里都有(我也是刚学的有什么不对的尽管喷 呵呵)

网友E:
补充一下 你说面板能用  面板没装的话你怎么知道能用呢

网友F:
外面有定做的,加长线。省事!

网友G:
再去买个原来型号的换上就OK了

网友H:
哥们,真是服了你了!

网友I:
如果是同型号的可以
要不然就不行哦!

网友J:
把新变频的面板用延长线装到配电柜门上。

网友K: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换吧

网友L:
如果能用就买个延长线吧

网友M:
可以外接端子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