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2):
   首先我们都知道接线端子的组成通常是由塑料件(绝缘外壳)加上金属件(接触件,压线框,针脚),在过去的几年中随着市场透明度越来越高,从而导致利润越来越低,就出现了很多次等品。比如本来要用铜作为导体的用铁代替,用铜合金做压线框的用锌合金代替等等。为此我们需掌握辨别的一些技巧

   1.塑料部分的鉴别
  对于端子来说,主要是两个部分。塑料部分的鉴别有几个方面。首先是原料的鉴别,这个主要可以通过气味,测试来识别。好的材料在加工之后是没有任何气味的。测试主要是看塑料的阻燃性能和拉丝情况。拉丝越长质量越好。

  2.导体部分的鉴别
  对于这个来说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因为在加工的过程中,铜部件为了减缓氧化速度,表层都是有镀层金属的,所以只要用锉刀锉掉镀层金属即可知道接线端子的材质。

   面对市场上层次不齐的产品,掌握辨别技巧显得十分的有必要,纳川电气建议广大消费者选购接线端子排尽量选择正规生产厂家,以防给电气连接系统带来不便

网友A:
经验之谈啊

网友B:
拉丝情况是指什么,如何操作?

网友C:
塑料拉丝长,我还以为是假的呢。我个人认为绝缘性不好!

网友D:
现在很多小厂子根本不管这个

网友E:
我们厂子搞玻璃拉丝。。。

网友F:
普通接线端子金属片一般都是铁的吧,较大的电流才用铜的……

网友G:
说的很有道理,不然容易导致氧化发热。

网友H:
现在的这个端子的螺丝盐雾时间也短,大部分小厂家没到一年就生锈的厉害

网友I:
这个和老板能出多少钱有关,老板要节约,钱少的可能要抽条,牌子的一般都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