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D不明白

楼主(2013-08-02):
学习别人的程序,请教大侠们。这条指令的效果是什么,保存12位字节数,第一个接受字是DM0,那就是DM0-DM5接受数据吗,DM0-DM5接受数据,那怎么程序后面还有DM20,DM30这些,也是需要读数据的,但通讯指令就这一条啊,请大侠们帮帮忙啊,看了手册还是不能理解,基础很差,请大家不要见笑。

网友A:
难道你不会多次调用?指令要用活,不要死脑筋。

网友B:
接收指令应该是可以多次使用的吧!

网友C:
到家打开大门,啪一下打开客厅的灯,可是我还要打开房间的灯啊,怎么办?

楼主:
主要我是在学习别人的程序,是PLC和门禁的键盘通讯,用到了DM0--DM5,还有DM20,DM30,但通讯指令我查看整个程序就这一条了,所以不明白,DM0--DM5就是这条可以,但DM20和DM30就没有看见RXD,是怎么接受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