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2):
扩散泵上用的电炉丝,当电炉丝通电之后,温度逐渐升高,此时电炉丝的阻值是变大还是变小呢

网友A:
一般是变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呢 能否解释一下呢

网友B:
变小,测电流

网友C:
温度升高阻值变小那还叫电炉丝?电流减小请看扩散泵的工作原理。

网友D:
电炉丝是正温度系数,温度越高电阻越大,如果加热用的是碳棒就是负温度系数,温度越高电阻越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炉丝是正温度系数,温度越高电阻越大,如果加热用的是碳棒就是负温度系数,温度越高电阻越小。
对就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 能否解释一下呢
这没有为什么,就是物质的一种物理特性.有变大的,有变小的.比较明显的是PTC,N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