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2):
变频器是通过什么元器件采集输出电流的?

网友A:
霍尔,或者电阻压降

网友B:
变频器有模拟量输出,定义为当前电流。就好了!要么就通讯。

网友C:
楼上都说答案了,我建议你有时间多了解下

网友D:
楼主问的应该是变频器采集输出电流的电路原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