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2):
   图是个空开,旁边注明PE=80 PJS=80 KK=1 IJS =135我知道这是额定功率,计算功率,同用系数,计算电流的意思,想请教下这是说三相的总和,还是每一相的功率或电流?
    请老师指点下,谢谢

楼主:
Pe  pjs Ijs这几个参数是代表每相的还是三相总和?

网友A:
装机容量、计算功率,应当是指总的功率(三相负荷不是指每相);计算电流,应当是指线电流。
拿不大准,还请哪位朋友说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