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2):
如图
为什么底部右下角做的几个按钮,复制到每个页面之后都会有一个边框,边框距离不等。是不是每页分辨率不一样

为什么我每次双击对象的时候 他都会挪一个位置呢  每次修改了之后都要重新调整位置

网友A:
触摸屏分辨率还可以调么?好像不可以吧

网友B:
呵呵;分辩率是固定的;

网友C:
最近我也在学这个!

网友D:
没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我把按钮在第一页面设置在最右下角,然后复制到第二个页面 第三个......。第二个 第三个页面的同样的对象相对位置就有区别,比如两个对象之间的距离,本来在第一个页面是没有间隙的  在第二个 第三个页面却有间隙了。

网友E:
这个问题不是分辨率的问题,很多组态软件都有这个问题,复制完自己还是要细调,或者有锁定位置的选项勾选上。

网友F:
遇上这种情况我就直接算好坐标,然后再把同一行/列的Y/X坐标值写进去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