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2):
最近感觉电脑运行速度越来越慢,大家给点意见!!谢谢了!!!

网友A:
建议试试清理垃圾、插件、注册表、再进行一下优化,关闭不常用软件的自启动。

网友B:
将电脑清清灰,再用软件清理系统垃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建议试试清理垃圾、插件、注册表、再进行一下优化,关闭不常用软件的自启动。
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D:
买一台新的

网友E:
也就是重做系统或者买新的了,其他的似乎都没大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建议试试清理垃圾、插件、注册表、再进行一下优化,关闭不常用软件的自启动。
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看看系统盘还剩多少空间,对硬盘作下查错及碎片整理,几点建议:使用NTFS格式、应用程序最好不要安装在系统盘上、把“我的文档”、“IE临时文件夹”转移到其它分区、减少WINXP启动时的加载项目、清除内存中没有被使用的DLL文件、对XP进行瘦身。

网友F:
电脑时间用长了就是这样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重新装系统

网友G: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25041290.html

网友H:
同意6楼观点

网友I(2014-12-23):
内存升级!

网友J:
电脑老了,配置低了就得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