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2):
客户一个深井泵电机功率100kw 电流207a标牌标注,井深370米,配电柜离井口60米,请问得用软启动能否启动这个水泵,电缆得多粗的才行,用不用并联电容。我怕弄个软启动柜,在启动不成功这个深井泵可就麻烦了。

网友A:
95平 恒流软启动器就行

网友B:
现在全用变频了

网友C:
加个变频器最方便

网友D:
电缆用120的了,用软启电流模式启动。

网友E:
同问 共同学习一下 这么大的电机靠软件启动?

网友F:
VV2*70平米的

网友F:
2根70平米的

网友G:
              需要考虑分布电容的问题,还有低压时线路电压损耗.可以用粗一点的电缆,输出加电抗器。

网友H(2013-09-01):
70平以上的

网友I:
回复 网友A:
请参考 您的供电系统能否有足够启动的容量 软起 也需要额定电流三倍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