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2):
求助!小弟雨地跪求各位论坛的哥哥姐姐帮忙解决小弟的问题,是这样的,厂有台机器,叫成型机,由于机器坏了,昨天修好了,可是PLC的程序丢失了,要重新把程序写入PLC,现在程序厂家写好了给我们,可是我们不会把程序传入PLC,而且请他们过来的话费用要很大开支,请问要怎么做才能把程序传入去??跪求了,PLC是  AB的SLC 5/05 CPU 。 请问要怎样操作做才能把程序放进PLC?

网友A:
向领导打报告申请买台本本、买套编程软件或者下载一个,再买条编程电缆,再再买本教材,或者再再再申请外出培训……

网友B:
安装RSLogix500软件,然后使用以太网或者1747-Cp3与PLC连接,最后使用软件中的下载功能。

网友C:
呵呵;厂家都把程序给你了,就好办了;实在不行CPU寄到厂家那;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上的大神解答  真的很感谢了  但是我想继续学习,可以加下你们的QQ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版主解答。

网友D:
出钱找人做了
大家分钱。

网友E:
这个问题比较简单,你需要参加培训。首先得安装SLC500和RSlinx软件,然后打开程序,确认组态和你安装的硬件一致,IP地址和原来保持一致,然后用RS232数据线(PLC的CPU上有接口)连接到你的电脑,用RSLINX软件与PLC的CPU进行通讯,通讯成功后,就可以用SLC500软件DOWNLOAD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