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2):
修派尼尔2.2KW变频器  整流炸  6个IGBT也坏了两三个   拆下所有IGBT  修好驱动电路后  加500V直流电驱动上桥负压-6.2V  下桥负压-5.6V正常   运行后测得上桥正压均为3.5V  下桥为4.8V  3.9V  4.8V  又用交流档测得上桥均为11.5V   下桥均为11V   查驱动电路无坏原件   请教各位高手这样直流档测得的下桥相差1V是否正常  这样的变频器能不能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和其他路替换驱动放大三极管试试电压能否平衡,判断三极管的优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小功率变频器 没有驱动放大三极管

网友B:
再更换IGBT管 上桥部分

网友C:
我也遇到一台康沃的,6个驱动,上桥最大相差0.7伏,最小相差2伏,下桥也是差不多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