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V5.4 打开后出现报警怎么办?

楼主(2013-08-02):
各位大侠:S7-300 V5.4 打开后出现报警怎么办?授权导入还是出现上述问题,求赐教!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没有授权,电脑刚开机可能没导入授权呢,windows启动完等一会再开S7-300 V5.4,如果还有就是授权不对。

网友B:
网上找个万能密钥就可以了

网友C:
网上下载个授权密钥就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卸载那个许可证文件后,再重装就可以用。关机后,再开机又不行,又得重装才行,许可证授权文件也装过,就是不行,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里的授权都安装了,重启电脑,打开软件还是回出现这个报警!不关电脑还是可以用,一旦关机,再开机就不能用!必须重装许可证文件!

网友D: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537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