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2):
富士5000VG7变频器把日文改成中文,

网友A:
面板显示想改过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把面板显示的日文改成中文,不知道在菜单中怎么设置。

网友A:
面板的型号?

网友B:
把F58设为6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 G9的吧

网友C:
看错了 ,VG7  可以的

网友A:
VG7系列官方说明书上剪切下来的,应当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