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林接触器解惑

楼主(2013-08-03):
求解:
今天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个情况,一根火线通过一个2A保险,然后通过一个继电器控制,输出作为下一个接触器的控制线圈供电。但是蹊跷的是保险烧坏了,但是接触器线圈经过测量是断路,不是短路,既然是断路,就没有回路,那么保险怎么会烧坏呢???
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A:
真没读懂问题,保险丝坏了,不是断路是什么呢?就是的开路了。

网友B:
控制回路断了,接触器自然不吸

网友C:
不单单是短路才烧保险的;保险烧后控制回路就开路了

网友D:
既然好奇就把接触器线圈拆开看看呗,是不是线圈也给烧断啦。

网友E:
遇到妖怪了。

网友F:
很多情况都可以把保险烧掉,不要只是以为线圈才能烧保险。
以前我们修家电,都要看保险的烧毁程度,烧的稀巴烂绝对是有问题了,我们不会马上装保险二次通电。
楼主的情况,可以是保险后的线路接地打火,或者输入电压超过等等。
就是带电扭螺丝,螺丝批碰外壳打火也会烧,什么情况都会发生,不要在线圈这一棵树上吊死。

网友G:
可以一样一样的排除

楼主:
回复 网友D:
接触器当是就拆开看了,测量线圈已经烧断了,但是换上去的保险还是会烧,所以才觉得应该是有别的地方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