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林热继电器解惑

楼主(2013-08-03):
今天工作时遇到一个情况,一个士林热继电器在跳了以后,复位不能立即使用,等上一段时间(大概三到五分钟)以后才能恢复,为什么呢?
我们的电工说是热继的弹片受热弯曲导致热继保护,但是弹片散热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不是复位以后就能立即使用,是这样的情况么?但是很多的时候复位后就能立即使用啊!!
求解!!

网友A:
这是常识,热继原理:双金属片在相同电流下,受热膨胀的系数不同,所以当过流以后,金属片跳开,都恢复要有一个预冷过程。能瞬间复位的,那是在测试按钮下,不是在使用中。

网友B:
这是正常的啊,双金属片热后要冷却后才能复位。有2-3分钟的样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常识,热继原理:双金属片在相同电流下,受热膨胀的系数不同,所以当过流以后,金属片跳开,都恢复要有一个预冷过程。能瞬间复位的,那是在测试按钮下,不是在使用中。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D:
多吹点风就能快点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