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3):
请问西门子变频器经常使用一段时间偶然性报过电压与功率组件故障,查了还多都查不到什么问题,全是偶然性的,应该怎么解决??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我们也为此头疼……

网友B:
像这种时有时无的问题,很大程度都是因为现场电磁环境噪声引起的误报。或者是因为制动电阻选择的不合适,制动的减速度过快导致。这类问题其实也好检查,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的,采取对应的措施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我们用的是MM430型号的变频器,没有外置制动电阻,环境还可以,在一个独立的空调房里面,就是偶尔出现这种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感同感。。真的头痛!!

网友B:
用不着头疼,现场问题,就是要由我们工程师去解决的。这是现场维护工程师的责任。其实问题不难处理,关键是先把问题原因锁定。可以在制动状态用示波器观察直流母线电压的变化,看看它的值高到多少?是不是到了故障保护的临界值?

网友C:
仔细观察!认真分析!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们曾试图将报警值调高一些,但还是偶尔出,也请西门子的服务来看过,没有给出好的对策,由于是用于水泵的,领导准备换成软起,使之一直工频运转。

网友B:
别呀。太可惜了。而且变频器就是最好的软起。你这毛病好治。别换呀。

网友D:
减速时间加长试试

网友E:
小问题,加我QQ 178147326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我QQ 369874177

网友F:
像这种时有时无的问题,检修起来比起直接损坏的时间长多了。期待楼主的解决方案

网友B:
西门子的MM430有一个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的功能,首先要激活它,然后要根据需要设置它的放大倍数和延时时间等参数。

网友G(2014-09-23):
西门子的老毛病 就和女人一样 一个月有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