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3):
DOP-A系列触摸屏的墙辑软件为Screen editor,安装Semen editor编辑软件的基本硬件要求如下

(1)个人电脑主机:逮议使用CPU为30486或更高级机种。

(2)内存:建议使用10MB以上内。

(3)硬盘:硬盘必须有10MB以上的空间。

(4)显示器:一般VGA或SVGA显示,Windows色彩显示设256色或更高。

(5)鼠标:使用Windows兼容鼠标。

(6)打印机:使用Windows兼容打印机。

Screcu editor编辑软件的安装坏境为中文Win98/NT/XP/2000橾作系统。

安装方法类间其他软件.安装完成后,桌面上会生成一快捷图标。双击该快捷图标。 可启动此编辑软件。

网友A:
(1)个人电脑主机:逮议使用CPU为30486或更高级机种。
这种cpu本人没见过,另外像这么要求的低的软件就不用说要求了,基本上除了博物馆都找不到了。

网友B:
现在随便一台电脑都可以满足这样的要求

网友C:
这也能叫做要求?
看一下TIA博途软件的要求,那才是真正的要求!

网友D:
呵呵;这类贴子只能说很无语;
80后基本上用电脑时都至少PIII了;

网友E:
呵呵呵,我也来灌点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