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3):
运行,报警FB1,说明书解释为熔断丝故障,可机器中就没有熔断丝。在待机过程中交流接触器,一会断开,一会闭合。

楼主:
交流接触器,我拆下来,单独试验了两次,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A:
开关电源输出的各路电压是否正常;如正常,查一下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B:
电压偏低

网友C:
电压检测电路原因可能比较大,我是厂家,以后有问题可以联系我,登极科变频器  1878159133

网友D:
先看看控制变压器的输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