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问题

楼主(2013-08-03):
请问各位大神:信捷plc,power指示灯和0指示灯上电后,不停的闪烁。是什么原因?非常感谢!

网友A:
运行灯本来就闪烁的啊

网友B:
PWR灯闪,先看下DC24V上有没有接线,有了拆下,如果还是闪直接送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当时就拆下了,还闪。谢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运行灯本来就闪烁的啊
run灯应该闪?不放心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