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3):
我在使用“SQL访问管理器”功能成功的读取到了SQL Server2005数据库中的数据,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我的数据库表中有一列是时间值(如“16:45:23”),数据类型是datatime,在组态王中对应变量的数据类型,我定义的是字符串类型,在运行时,该组态王变量显示不出这个值,有人熟悉组态王这一块的使用么,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A:
时间类型是对于几个连续的变量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问题是我的时间值在数据库的表中是一列,在组态王中如何对应几个变量呢,我看给的帮助文档里,都是一个组态王变量对应数据库的表中一列~

网友B:
那显示的是什么呢?是不是相对某时刻的毫秒数?

楼主:
回复 楼主:
恩,比如我在数据库中表里存储了一列时间数据(“2013/8/2 16:43:30”样式的数据),然后我在组态王中要统计历史报表数据,在表格中也要显示这些数据,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C(2014-06-22):
把数据库文件里面的字段类型修改成字符串类型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