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zh-2B复合真空计高真空无法测量

楼主(2013-08-03):
如图的复合真空计出现故障,高真空无法测量,表现为除气功能正常,当接通灯丝开关,则规管亮不到1秒即熄灭,无法进行高真空测量。因初次接触这东西,维修没头绪,哪位对此有研究,帮助一下。如果有图纸最好了。谢谢

网友A:
没接触过!
顺藤摸瓜吧!

网友B:
老呀货,还在用?做真空炉的吧?
好象是灯丝回路有接触不良,或有泄漏,找个好的测一测。提醒一点,真空度没有到,不要急于接通灯丝电源!

楼主:
你好,请问这种真空计在低真空没达到要求时,开高真空测量是否对电离规有保护电路,因为目前没有原理图,对实物电路分析并不具有这种功能,如果你有原理图局部也行,请发来,或者是你对这种老仪器有了解,请多多发言,不胜感激。
用好的没有开封的电离规连接测试,也出现灯丝亮一下即灭的现象。这仪器用来给玻璃片镀膜测真空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