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3):
FX1N-485BD与组态软件通信出现这样的问题,当在组态发送一个开关信号到PLC时,PLC响应了,但再次发送一个信号时要等20秒左右的时间,(有时长点有时短点)。开关信号可以理解为控制PLC的M0使Y0输出。
我485BD的线是这样连的,SDA RDA短接,SDB RDB短接,电脑端用RS232转RS485转换器 SDA接485转换器的D+ SDB接485转换器的D-。通信格式站号检查过了,感觉没错。

另一台机的FX1N-485BD与海泰克人机5610T通信不上,485BD接线同上,SDA接人机九针串口1脚,SDB接人机九针串口6脚   通信格式站号检查过了,感觉没错。

高人解答下

网友A:
距离远?
近可以用232bd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远,就几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