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3):
我们这里做的配电柜,在三相总电源进线地方都要接个相序保护器,我一直都不太明白有什么用,是用来防止三相线任意对调的作用还是有其他作用?

网友A:
它有用的 特别有在一些禁止反转的地方 如冷冻机呀 里面的压缩机是看不出转向的 如果反转是不行的  只有正确的相序才可以的

网友B:
那楼主的设备是不是如一楼所说的是冷冻设备啊

网友C:
防止外电源反相。

网友D:
有点相序保护好像还有缺相保护功能的

网友E:
在总进线处设置相序保护,肯定是下面的负载对电源相序有严格要求。否则不会规定这个。一般进线母排都用颜色红黄绿三色来表述电源相序,如果总线相序错了,那后面的负载相序就全错了。

楼主:
哦,有的的确有接压缩机,但不知相序保护器通过什么原理知道相序是否正确

网友F:
根据负载的设备而定的,有的通电前是要检查相序的。

楼主:
断相相序的原理暂时还不需要了解,就想了解通过什么原理判断相序错。如果相序保护器提示相序错,是否把总电源相线调换2条就可以了

网友G:
加这个相序保护的原因主要是:防止进项相序调整,而导致电动机等负载反转。所以当相序变动的情况下,只需要调整进项相序,而不需要一一去校正负载相序。

网友H:
要看你用在什么设备上的 对也一些禁止反向的有很大的作用  一般的设备没多大的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