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TO向导问题 求指教

楼主(2013-08-04):
PTO配置完成后,没有程序 什么情况??

网友A:
这是西门子加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够解开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够解开吗?
你应该问下西门子

网友B:
直接用图中的三个为你创建好的封装指令就好了,不然还用向导干什么!

网友C:
这个是可以读出来的,但读出来后,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

楼主:
谢谢你们,,现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