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4):
台达VFD-B变频器的V/F曲线有1.5次方曲线1.7次方曲线2次方曲线3次方曲线,应该在什么时候选择相应合适的曲线?如果选择不合适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A:
  这4条曲线的作用是转矩提升,转矩提升的多少反映了电压与频率比值的大小,选择转矩提升曲线实际上就是调节U/f比。故应根据电机所带负载的特性,对V/F曲线进行选择。电机低速时转矩降低,这时可把低频率范围的U/f增大来提升转矩,这时加大电压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大转矩。选择以最低工作频率时能带动负载为前提。你看看说明书中这4条曲线的形状就应该清楚它与负载特性的关系了。
   如选择不当会出现低速时输出电压过高,而浪费电能的现象,甚至还会出现电机带负载起动时电流大,而转速上不去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