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4):
空载测量u v w,输出电压有10v的跳动,三百六十五—到375之间跳动。电机在30hz以上运转平稳,电流正常,电压有5v左右的跳变。
求解。谢谢

网友A:
你是用PID控制的吗

网友B:
一般的表测不准的

网友C:
可以跳过那段频率,那段频率引起共振,

楼主:
4楼的师傅你好,我就一台电机啊,我用别的主板换上就没有问题。现在这块板子就是修不好啊,再说我不是客户是维修。怎么能给别人说你跳过去低频,这不行啊

网友D:
咨询一下变频器厂家

网友E:
基本可以确定是驱动电路的问题,输出电流不平衡所致!另外检测输出电流是否平衡不要用高频率,5HZ以下就行了!在2HZ时如果电机能平稳运行,则说明输出平衡!

网友F:
2HZ平稳运行,对变频器的要求是不是很高呀!

网友G:
你接修的是什么问题,变频器是不是用矢量控制?

楼主:
触发有5个脚,一边2个,一边3个。怎么是这种情况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4楼的师傅你好,我就一台电机啊,我用别的主板换上就没有问题。现在这块板子就是修不好啊,再说我不是客户是维修。怎么能给别人说你跳过去低频,这不行啊
那就换一块板子呗!

楼主:
5个引脚,中间有这根线直接连接到了N端,然后反接2个二极管,接一个电阻,再接一个A7的三极管,就到了pc929的一个引脚。是检测过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