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4):
用变频器控制螺杆泵,为何总是启动不了?

第一次可以启动,第二次就启动不了 。电机转不动,感觉负载太重。可是直接接电源又可以启动。

怀疑变频器带载能力不够,更换矢量重载型丹弗斯变频器,还比电机大2个功率等级。可就是启动不了,

启动就报过载。

各位大神,求解啊

网友A:
没用过,启动系数调大些也不行吗

网友B:
测一下电流试试

网友C:
公司用的是6级电机,不知道楼主用的是几级电机啊??

楼主:
4级的7.5kw异步电机,用11kw矢量重载型丹弗斯变频器,硬是启动不了

网友D:
这个好办,先用工频启动,并测量电机的启动电流峰值是多少,然后看变频器是否启动有这个能力达到他的峰值电流没有,如果有,就设一下变频器的过载倍数,把启动转矩加大。启动的时候注意给定置要尽可能的高一些,阶跃给定启动。就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E:
每次螺杆泵用完,你得用清水把泵中的剩料打干净,否则剩料在泵内都板结了,下次启动当然你就启动不起来。
我单位的螺杆泵主要是用来外排脱水后的污泥,对于停机操作,操作规程上都明明白白地写上,必须用清水往外打3——5分钟才可。
这点经验你拿去试试。

网友F:
加速时间延长点试试。或则空载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