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4):
质量好的交流接触器应该是一种很可靠的电器,但使用中也常发生线圈烧坏、触头粘接、铁芯发响(三大顽症)。例如在1995年前后,国内某空调大公司,使用近50万台已得到国外大公司的接触器。有200余台产品(万分之四)出现线圈烧坏,或触头熔焊。该空调大公司进行了验证试验,证明产品是符合IEC标准的。笔者认为问题的出现是由于使用环境、电网电压存在差异所至。
   1.铁芯发响:
  究其原因,是交流电磁铁在电流过零时,吸力减少到小于反力时,铁芯吸合不牢,当铁芯极面不平时,就会产生噪声,这就是铁芯发响。在使用中,出现噪声而停止使用的情况大致有:
  1)极面有污垢物(如铁芯生锈、油污垢);
  2)分磁环断;
  3)有异物落在极面上(如细小固态颗粒)它们都会使铁芯产生较强的噪声。
  2. 线圈烧坏的原因较多:
  2.1 设计裕度不够:
  2.1.1 漆包线的选用不当:为了降低成本,选用耐温130℃以下的漆包线。甚至选用油性漆包线。
  2.1.2 线圈温升:设计一般要求60K以下,高强度聚脂漆包线的耐热一般选用155℃,有的设计人员为了降低成本减少线圈匝数,提高线圈温升至70K~80K有的甚至达到90K,使线圈漆包线长期处在高温下工作,降低了线圈绝缘强度。
  2.1.3 吸力、反力配合不完好:电压低时,吸合困难,动作时间长,线圈承受起动大电流的时间增加,更加使线圈发热电阻增大,又驱使吸力更明显欠缺,吸合更加困难,直至不能吸合。线圈在空心电抗下工作,线圈电流大很快会烧坏。
  2.1.4 产品工作电压范围不够宽,电压低于85%可能出现热态不能吸合,电压高于110%时,线圈过热烧坏。
  2.2 生产过程中控制不严或失控:
  2.2.1 进厂检验不严:漆包线漆膜不匀,局部露裸线存在针孔超标。
  2.2.2 线圈绕制工艺存在缺陷,无涨力控制或控制不当;绕制线圈时,控制绕线涨力,是确保线圈不至绕制太松,更不要太紧,使漆包线拉长,造成绝缘耐压降低。
  2.3. 使用中的相关问题:
  2.3.1 控制线圈的电源:由变压器供电时,变压器输出的电压,达不到额定电压Us的要求值;电压过高超过标准规定。
  2.3.2 控制线圈电压选用的电压高:额定电压Us有380V、220V,因为高电压匝数多,分断时会产生很高的过电压(线圈是电感线圈电流突变会产生数千伏高的过电压),损坏线圈绝缘;此外电压高的线圈,用漆包线更细一些,细的漆包线绕制时涨力控制稍有偏差会使线圈产生层间、匝间绝缘强度的降低。
  3. 触头熔焊产生的原因:
  3.1 设计选材不合理:
  有的设计人员,为了节约用银,有的企业技术人员选用含银量低的触头,降低了产品性能。
  3.2 生产过程中控制不严或失控:
  3.2.1 进厂检验不能控制触头质量:触头制造材料、工艺或成份产生偏差,致使抗熔焊性降低;
  3.2.2 为确保触头焊接质量,对于焊接的工艺参数:电流、时间、压力等一定要严加控制,否则会造成触头焊接不良。
  3.2.3 动触头焊接:因有两个触点,先焊点的热量,会影响后焊点的焊接质量,保证后焊点焊接强度的工艺措施尤为重要。
  3.3 使用中的相关问题:
  3.3.1 控制线路中的故障(如线圈电路中,常闭触头超程小、振动时,触头时通时断)
  3.3.2 正、反向控制电路设计未考虑换接时的燃弧时间(尤其是连续具有反接制动、能耗制动的重任务工作,灭弧室温升过高,灭弧时间会延长。),而造成电弧短路,使触头烧蚀严重直至熔焊而不能分开。
  3.3.3 由于接线原因,造成接线处温升过高:过高的热量传递至触头系统,使动触头变软或影响触头压力变化,造成触头接通熔焊。同时高温会使相间绝缘变坏,造成相间短路。
  3.3.4 负载电路出现故障或短路:致使接触器分开短路电流而造成熔焊或烧毁。
  3.3.5 重载起动时,网络电压Us跌落到85%以下,甚至达到70%使起动接触器不能可靠吸合,产生抖动。主触头在起动电流下连续通、断,电弧熔化触点,直到熔粘焊牢。
  3.3.6 连续频繁点动:点动对于要求运动机械产生很小的位移是一种常用的方法,例如,冲压机对模,起重机械吊起时或吊重物要求轻放时。由于点动电动机只能转动一个很小的角度,就立即分断,连续频繁的点动,使触点处在大电流燃弧下工作,使触点熔焊而粘牢,故障立即发生。综上所述,一个传统的好接触器,能保证做到符合GB、IEC、VDE等标准的要求,但仍然有出现故障的可能。
  4. 智能控制的直流操作可提高接触器的可靠性
  4.1 线圈设计采用直流工作:消除噪声,尽管使用交流电源,但线圈工作在直流电路中,电磁铁不会发响。
  减少功耗。
  4.2 成为具有宽电压工作特性的接触器:使交流接触器具有良好的宽电压工作特性。
  4.3 由于直流工作,彻底根除了线圈绕组中短路匝的危害。
  4.4由于直流工作,保持吸合所需电压低。线圈实际功耗很小线圈温升很低, 线圈不会因过热烧坏。 由于电容降压,线圈绕组承受的工作电压很低,线圈可避免高工作电压击穿损坏绝缘。
  4.5宽电压工作特性:宽电压工作体现在允许线圈工作电压从传统接触器的85%~110%扩大到70%~130%。上限到130%主要为确保网络电压偏高时线圈不烧毁。下限到 70%为了确保当控制线圈电压突然跌落至70%时,产品也能正常工作,根除传统接触器在这时出现的抖动吸合,使主电路不会在6倍起动电流时接通分断电路,避免造成触点熔焊。
   4.5.1吸合电压:能检测并判别正常门槛吸合电压,当交流控制电源电压不高于门槛吸合电压时不输出起动-吸合电压;当交流控制电源电压持续一定时间高于门槛吸合电压时才延时输出起动-吸合电压,保证接触器可靠起动-吸合。
   4.5.2释放电压:智能控制的直流操作使接触器释放电压能调整到额定交流控制电源电压值的50%甚至更低,因而具有“抗晃电”功能;而且释放动作干脆利落,在释放的临界状态也不会“抖动”。

  从以上可以看出,智能控制的直流操作交流接触器,能消除传统交流接触器容易烧线圈,容易造成触头接通熔焊,以及铁芯发响等弊病,为提高交流接触器的可靠性,开辟了一条新路。
    罗时旺 (广西桂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