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4):
各位老师,我最近遇见这样一种情况:伺服驱动器在刚上点时,因为所带的负载旋转的角度不同而导致在某一个角度会出现上下摆动而发出嗡嗡声音(此时PLC是没有发出脉冲的)。查看伺服驱动器没有报警,显示有正负脉冲在变化,伺服带有刹车,但是刹车已经连接通电。关电之后把负载向上或向下调整90度左右在开机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我对伺服了解的不深,请问各位老师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伺服电机后面的刹车,在伺服使能后,是释放状态,后是箝住状态?如果是箝住状态,那应该是伺服本身还没找到零位时,伺服主轴就被箝住了,而当时刹车的力矩小于找零位的力矩导致伺服本身还处于自整定找零位的状态,如果刹车是必须的,那应该加一个滞后延时,让主轴稳定后,再作用刹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伺服通电后刹车就已经释放了,出现问题一直是释放的。负载载具有点重,电机是100W的,可能是在故障角度的重力力矩比较大,而电机力矩太小伺服自整定调整造成的。我是这么想的,等几天后在将伺服给脉冲后看看运行状态。
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