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5):
编码器测速不稳定,与编码器的线数有关系吗?

网友A:
没有,与被测物,编码器测速轮,安装方式等等有关。

网友B:
编码器的线数决定测速的精度,楼主说的不稳定范围如果很大,则跟编码器没有关系。

楼主:
编码器的安装采用弹簧加测速胶轮的方式,感觉安装方式没有问题。速度在每分钟2-3M的波动。

楼主:
上图是测速的方式 与安装。

楼主:
现用的编码器是OMRON E6B2 600P/R的。我想换成200或是300P/R的,这样测速是不是更稳定一些呢。

网友C:
这只是传感器,后边用处理用PLC还是转速表,关系老大了

网友D:
不稳定具体是什么?

网友E:
又是一款经济级编码器,这个级别编码器抗干扰有时不好,现在变频用多了,或者电机品牌较多了,干扰问题出现的多。你把分辨率降低,干扰影响确实也会低一些,但是如果在低速段因脉冲采样不够,又会“速度不稳定”了。
速度不稳定,与机械测量形式、编码器脉冲数及抗干扰、后续接收计数器设备、甚至算法(采样频率)都有关,难说是哪一个有问题。

网友F:
感觉稳定不稳定和线数应该没有关系吧,它只是涉及到你精确到什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