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5):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博客文章全为原创,多为维修笔记,旨在技术交流,互相提高。以变频维修及其它工控类文章为主,间或放进些诗歌散文,以起到阅读中的调适作用,也是原创。欢迎转载,欢迎留言探讨有关工控的技术问题!欢迎赐教与指正!转载最好注明文章出处标以转载字样,以期规范转载行为。所有文章大家随便看,不搞什么须登陆,须回复才能打开的设置!这是我的公告。--旷野之雪】
《精选工业电器电路原理图析与实用检修》、《变频器实用电路图集与原理图说》、《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PLC技术与应用——专业技能入门与精通》已经出版。

网友A:
咸工讲的很透彻,我收藏了。顶!!!!

网友B:
感谢咸老师,我们挺你。

网友C:
咸老师学富五车!致敬!

网友D:
咸工所绘电路图中,直流电压检测信号由直流回路的P、N点经降压电阻直接取得,第一级运放2、3脚的-0.77V、-0.75V电压值正确吗?P、N间是直流母线电压,经过电阻降压后会形成负电压吗?

网友E:
详实的资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咸工所绘电路图中,直流电压检测信号由直流回路的P、N点经降压电阻直接取得,第一级运放2、3脚的-0.77V、-0.75V电压值正确吗?P、N间是直流母线电压,经过电阻降压后会形成负电压吗?
1、单纯以降、分压电路来看,以5V电源为信号地为0V基准点,P端引入电压降压为正压,N端降压后为负压;
2、如果运算放大器处于开环放大状态,输入信号电压结果为1;
3、这里的运算放大器处于闭环——线性放大区域,信号处理的结果或者是稳定状态是使两输入端的电压值相等,否则放大器便自动进行调整(表现为输出端电压变化),使两输入端电压相等为止。
在这里,放大器的两输入端电压,不再是降压电阻来的电压采样信号,而是两输入端信号电压相比较的结果(注意反馈控制所产生的作用)。(如果将同相输入端接信号地,取得基准电压为0V,则电路控制结果使反相输入端也为0V为止。如果将同相端作为基准,则反相端输入信号与其比较,处理结果是使两输入端电压相等为止。)
嗨,我说得啰嗦了,你可能更不易明白。
两输入端电压都为负压,并近似相等,弄明白这个问题,朋友需要深入学习一下关于运算放大器的基本电路知识啊。

网友D:
谢谢咸工的回复!我再好好地理解一下。我总是觉得P、N端相对于从开关电源次级整流所得的控制电压(和运放的正负电源)来说是悬浮的,并没有共地端,所以不好理解。
处于线性放大区的运放有“虚短”和“虚断”的特性我是知道的。
您讲的“1、单纯以降、分压电路来看,以5V电源为信号地为0V基准点,P端引入电压降压为正压,N端降压后为负压;”,为什么呢?除非您图上所标的“地“是取自P、N之间的中点,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也许是我没有看到完整的电源部分的电路图,所以搞混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咸工的回复!我再好好地理解一下。我总是觉得P、N端相对于从开关电源次级整流所得的控制电压(和运放的正负电源)来说是悬浮的,并没有共地端,所以不好理解。
处于线性放大区的运放有“虚短”和“虚断”的特性我是知道的。
您讲的“1、单纯以降、分压电路来看,以5V电源为信号地为0V基准点,P端引入电压降压为正压,N端降压后为负压;”,为什么呢?除非您图上所标的“地“是取自P、N之间的中点,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也许是我没有看到完整的电源部分的电路图,所以搞混了吧。
你看到的是完整电路。两信号均经电阻(R73、R89)接地,并非悬浮。P、N之间是一大串电阻的分压,以其中点作为零基准(地电位)。可以以地为参考电位测得信号电压。这个接地点,并不一定非得是P、N的“恰好中点”,但可以认为是P、N的“基本中点”,大致上也不错的,哈哈。可以检测一下验证,信号地与P、N之间,大致应为正、负260V左右吧。

网友D:
回复 楼主:
哦,原来是这样,谢谢咸工的指点!

网友F(2014-08-03):
楼主的理论和经验太丰富了,望多指点,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G:
谢谢咸工资料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