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5):
  通过前面两篇文章(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65906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66271)对S7-1500的性能、通信功能的介绍,网友对西门子S7-1500应该有了一定的了解,今天继续介绍S7-1500的软件平台TIA Portal:

3  全新的软件平台TIA Portal
3.1  TIA Portal 实现了真正的全集成
  西门子上一代的软件(例如WinCC和WinCC flexible)可以集成在SIMATIC管理器(即STEP 7)中。集成后各软件可以共享后台的公共数据库中的数据。但是这是一种比较“松散”的集成,各软件基本上是相互独立的,没有一个统一的软件操作平台。
  西门子的TIA Portal (TIA博途)是一个全新的软件平台, S7-1500无缝集成在TIA博途中,该平台是适用于所有自动化任务的创新型工程设计框架。博途现在集成了STEP 7、WinCC和Startdrive。今后还会有新的软件集成到TIA Portal。
  STEP 7 V12可用于S7-1200、S7-300/400和S7-1500,WinCC V12包含了WinCC flexible(HMI的组态软件)和WinCC(上位机组态软件)的全部功能,Startdrive V12用于驱动设备的组态和监控。
  TIA博途可以对控制器、HMI和驱动设备进行同步组态,并提供统一的操作方案。它将所有面向未来的硬件组件集成到框架中,实现统一的数据保存,确保了整个项目中的数据稳定性。
  用TIA博途软件平台对故障安全功能进行工程设计时,相同的编程组态环境能够节约时间,提高安全性。

3.2  结构统一的软件界面
  由于当时计算机硬件的限制,WinCC和STEP 7一般采用单窗口或少窗口的界面。很多操作需要用右键或其他方法临时打开窗口,操作结束后再关闭它。各种操作没有统一的规范,初学者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熟悉软件的使用方法。
           图3  设备组态的项目视图
  TIA博途的界面风格是从WinCC flexible 2004开始使用的,由于大屏幕、高分辨率显示器的出现,TIA博途使用的是多窗口标准化的界面。界面的左边是项目树和详细视图(见图3和图4),中间是工作区,工作区可以同时打开几个编辑器,一般只能在工作区同时显示一个当前打开的编辑器。工作区的下面是巡视窗口,巡视窗口有属性、信息和诊断3个选项卡。界面的右边是任务卡,任务卡的功能与编辑器有关。可以通过任务卡进行进一步的或附加的操作。例如从指令列表、库或硬件目录中选择对象,搜索与替代项目中的对象,将预定义的对象拖放到工作区。可以用最右边的竖条上的按钮来切换任务卡显示的内容。
  由于TIA博途具有统一风格的界面,并且可以大量使用拖拽功能,有其他软件使用基础的用户很容易入门和掌握TIA博途的使用方法。
  可以随意调节窗口分界线的位置,关闭和打开某些窗口,以扩展工作区的面积。
              图4  程序编辑器
  TIA博途中的STEP 7语言采用全符号编程,提高了程序的可读性和编译器的性能,缩短了程序循环时间,增加了很多数据类型,所有的IEC语言支持64位数据类型,使编程的工艺更为精准。CALCULATE(计算)指令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实现复杂的数学运算过程。
  可以下载S7-1200和S7-1500的程序注释。通过在线模块状态可以进行高效的调试和简单的编程错误查找,从而缩短停机时间、提高设备可用度。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

网友A:
谢谢精彩的介绍。

S7-1200,S7-1500有没有指令表?如果有的话,两者风格是否相似?能否导入和导出S7-200和S7-300程序?

网友B:
找找这些PLC的缺点
没有必要用崇拜的眼光来看。

楼主:
新的项目不能使用语句表,但是将S7-300/400的程序转换为S7-1500的程序时,不能转换为梯形图的用语句表表示。
不能转换S7-200的程序,S7-200是美国人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的项目不能使用语句表,但是将S7-300/400的程序转换为S7-1500的程序时,不能转换为梯形图的用语句表表示。
不能转换S7-200的程序,S7-200是美国人作的。
使用全符号编程,而且又不能用语句表,那么一些依赖于底层存储结构的位操作是否还能进行?比如,用指针和循环来访问一组连续的位,或更简单一点,用移位指令循环点灯,用类似MOV_B指令同时对一组位变量置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的项目不能使用语句表,但是将S7-300/400的程序转换为S7-1500的程序时,不能转换为梯形图的用语句表表示。
不能转换S7-200的程序,S7-200是美国人作的。
使用全符号编程,而且又不能用语句表,那么一些依赖于底层存储结构的位操作是否还能进行?比如,用指针和循环来访问一组连续的位,或更简单一点,用移位指令循环点灯,用类似MOV_B指令同时对一组位变量置0?
你说的这些都是PLC的基本功能,应该都有的。

我曾写过几本小书: 《PLC编程及应用》第3版(S7-200)、《S7-300/400 PLC应用技术》第3版、《FX系列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S7-200 PLC编程及应用》、《PLC基础及应用》第2版(FX系列大专教材)、《西门子人机界面(触摸屏)组态与应用技术》、《西门子工业通信网络组态编程与故障诊断》、《S7-1200 PLC编程及应用》第2版、《跟我动手学S7-300/400 PLC》、《跟我动手学FX系列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