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降速时间

楼主(2013-08-05):
变频器压力达到后,多长时间变频器的频率下降,达到降速

网友A:
可根据你应用来决定,只要压力达到给定值就可以马上使变频器减速。

网友B:
楼主什么意思呀?变频器压力!好难理解!

楼主:
就是管路压力达到想要的压力后,变频器是马上就降速呢,还是要等段时间才降速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恒压供水,你理解错了。压力到达是不会降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我把阀门关了,怎么还不降速呢

网友D:
管路的压力还存在吗?压力传感器输出信号变化了吗?自己应该动手测试一下。

网友E:
我怎么没看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C:
水泵本身的压力能达到你设定的压力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D:
怎么手动测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手动测试
嘻嘻,这个也要教吗?你平时是怎么检查排故的呢?比如说,在此情此景,管子里的水都关了,电机还在转,首先要检查压力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是不是已经下降了?如果是,那就是变频器内部的问题,如果不是,那无非就是管子里还有气压或者传感器的问题。

另外恒压供水,一般都有下限频率,你这个是不是也是工作在下限频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压力传感器输出信号在哪看,我是新手

网友F:
回复 楼主:
跟我一样小白。
我觉得你应该问问设计人员,设备的原理。如果找不到那就只能自己想办法了。压力计应该有给变频器的反馈信号(电压或电流)。看压力到你的要求时,测反馈信号是多大。然后拆掉电机想办法给变频器提供这个信号,并逐渐加大看变频器什么时候降低频率。

网友F:
压力传感器会有两根信号线到变频器的控制端子,如果只有两根那就肯定是了。如果比两根多。

网友G:
建议多理解理解恒压供水……也就是传说中的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