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5):
我想问一下VB通过串口控件向PLC发送一个读写命令,PLC的返回值的格式和具体的字符串,怎么判断数值和开关量的?

网友A:
不同的品牌有不同的格式

网友B:
这个你要看plc的通讯格式,和你访问的数据区相关。

网友C:
不同品牌的PLC不一样的,比如:

楼主(2013-09-16):
回复 网友C:
我用的是三菱的FX2NPLC  用了一个按钮发送 MSComm1.Output = Chr(&H2) + "7" + "0105" + Chr(&H3) + "00"
强制Y1的输出,然后向看一下返回的代码?但是没有反应啊返回!
请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