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38 250KW无输出 各位大师给点意见啊!

楼主(2013-08-05):
最近接修了一台施耐德250KW的变频器,IGBT上的驱动信号引脚断裂导致IGBT炸了两块,检测板故障报OSF,更换1NTC001108芯片解决,又报PHF ,参数调整后屏蔽,取消IGBT测驱动波形如图。在P到模块之间串接200W灯泡,驱动后灯泡亮,又换了碘钨灯管(串接两个1000W),驱动后输出电压无变化,维修陷入僵局,请各位老师给个意见,拜谢!!!

楼主:
给上驱动信号量输出端有300多伏的电压,带负载后无输出

楼主:
因为没带电机,在FLT菜单中OPL改成NO,同时DRC菜单中SPC改为SMALL MOTOR。正常情况应该输出啊,是驱动板坏了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样的波形谁遇到过啊,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CPU的问题?

网友A:
没遇到此故障期待正解。

网友B:
完全恢复出厂看看,感觉驱动的波形不对. 变化不应该这么大.

网友C:
楼主:
此种情况属于驱动电路问题,
可以先试着更换驱动板,然后控制板,如果逐一更换还是不行,那么可能是模块问题。

楼主:
楼上正解,是驱动板不良造成的故障,让人纠结的是不带模块量不出故障,六路输出均正常。

网友D:
回复 楼主:
考虑咸老师讲的带负载能力吧,感觉有一毛钱关系,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大家关注,这台机器终于交付客户使用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总结一下,这款机器总共换了检测板的1NTC001108芯片,电源板的51996芯片,驱动光耦4504,因为没修过这类机器走了不少弯路,以下是驱动波形和输出波形,希望碰到此类问题可以有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