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5):
我最近发现,变频器的380伏供电线干扰PLC的高速口,只要是变频器有输出,PLC的高速口就开始自动计数,导致控制异常,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把这种干扰消除?

网友A:
变频器电源输入端加电抗器,PLC用隔离变压器供电!

网友B:
如楼上所说 另外还要做好屏蔽!

网友C:
除上之外,变频器内的有个谐波参数也要设一下,改用质量好一点的奕频器,并按要求接好地线,输入输出端装个两个EMC滤滤器,再不行将变频器移出电箱外表情控制回路,与动力回路分线,编码器端装磁环,

楼主:
变频器与控制器件包括PLC距离在5米以上,且PLC电源端已经使用了250VA的变压器供电,估计只能是在高速口上加装磁环了,非常邪门,只要在高速口上连上线,不管是什么线,它就受干扰,把线拎在手上就没事,只要一放在地上就又开始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