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天后,变频器上电时炸机

楼主(2013-08-05):
1. 雷雨天后,早上上电,7台并列安装的变频器2.2KW全部炸机
2. 7台变频器全部拆开,都是IGBT烧毁 基本都是某相或2相全桥坏,整流部分PIN脚烧断,整流二极管有的没坏有的坏1,2个。
3. 我怀疑是感应雷从变频器输入串入,导致某个IGBT击穿,上电时逆变桥直通。
问题是:我不能确定雷电如何串入变频器,或者是有其它原因。
请高手分析!

网友A:
雷雨时没有上电!就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诂计和雷电没关系,有点像搭错线

网友C:
调查清楚再修吧,li

网友D:
和雷电没关系

网友E:
雷雨天后,难不成你那还有雷电的储能单元?
检查是否进水及主线路是否有问题才是关键;

网友F:
应该是雷雨过后受潮导致。

网友G:
已经被雷电击穿了,你不知道,然后上电你才发现的吧?你们没有防雷保护吗?

网友H:
回复 网友G:
不光是雷电,如果变频器金属外壳部分碰到220或者380电源打火了一下,变频器内部逆变部分十有八九就坏了,很娇贵的哦

网友I:
感应雷?你应该着重查找雷雨天后是否受潮了,导致外壳接到什么电源了。

网友J:
潮湿可能性最大

网友K:
可能雷电通过接地线进入变频器所致,就算变频器不上电也会烧。

网友L:
诂计和雷电没关系,有点像搭错线

网友M:
13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N(2013-12-01):


网友O:
变频器电源输入端有压敏电阻,应该烧不了模块的

网友P:
潮湿引起的吧

网友Q(2014-01-26):
输入输出线没有搭错地方,就是雷击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