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5):
情况是这样的,CPU时6ES7315-2AG10   .模拟量模块是7KF02 的。同一个模块,有两路信号,一路显示最大值100,一路显示最小值0,用万用表测输入信号为0-10正常。更好模块和CPU 都不行,高手,怎么原因呢?

楼主:
考住这么多人呀~大家踊跃点么~

网友A:
把西门子也考住了,考官你成功了,现在你可以公布答案了

网友B:
是0-10V 还是±10V?

网友C:
问题表达的不清楚表情信号类型 几线性 只是使用不对的问题这有什么考呢 唉 神一样的问题只有神才能解答 认真说一下具体情况 和你现在的配置 明眼人一看就清楚了

楼主:
-24v 没接到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