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不降频

楼主(2013-08-05):
管路压力表达到压力值后,变频器频率一点都不变化,问下老师,是参数设置错了,还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A:
范围太广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参数没有设置好。

网友C:
你能不能说的更详细一点

网友D:
是PID控制还是给定的模拟量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D:
PID控制

网友D:
检查你的传感器信号及PID参数是否正确;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懂怎么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