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5):
此变频器55KW是处理污水的,电机是威乐的,现在的故障是能正常用,有时用几分钟跳接地短路故障,有时几十分钟,有时又能用几个小时这样,希望维修过此类故障的朋友给点建议,在此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之前修过一台同型号的施耐德变频器,也是报同样故障,最后查出来是逆变模块的问题

网友B:
电流采样信号是:电流互感器->电源板->控制卡
只能逐级去查

网友C:
我遇见过报阻抗短路的,斯奈德厂家维修人员说是有一条排线质量不好导致的,你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听厂里的人说,用了两天都又还没出问题,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