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5):
  天气太热都不想干活。一直有个关于转盘分度定位精度问题。用机械分度定位高还是用电气定位高?在我用来好像两个都差不多,至少我在用的设备没什么区别,都可用。个人认为:如果是固定几个分度,应该机械比电气好。分度不固定那没有电气方便。在设备使用过程磨损,机械还比电气好......大家发表发表!我设备用精度也较高,达秒级。刚性要求不高。

网友A:
固定分度就用分割器了。任意分度就用步进电机。各有优缺点。

网友B:
在设备使用过程磨损,机械还比电气好

这是真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设备使用过程磨损,机械还比电气好

这是真的吗
當然是假的 機械是硬碰硬 用物理觀念去想也知道結果 樓主又沒說出怎減驗 及條件就做如此判斷 顯然是有欠考慮

网友C:
分度的定位精度不管用固定分度 或 任意分度當然用電氣好做精度又高 成本也較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设备使用过程磨损,机械还比电气好

这是真的吗
當然是假的 機械是硬碰硬 用物理觀念去想也知道結果 樓主又沒說出怎減驗 及條件就做如此判斷 顯然是有欠考慮
我也是觉得他说的这点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