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半天都不明白的情况,松下PLC运算错误

楼主(2013-08-05):
运算错误,请大家指教
传送指令也不行的?
换过PLC ,删除这段程序就不报错,单独复制这段出来试确认是这小段程序有问题。

网友A:
除以0了

网友B:
除法错误,看除数是不是0

网友C:
没看到程序啊!

楼主:
我知道是除0了,但前面的D312是有指令传送数据进D312的,就是传送不了

网友D:
松下浮点数,慢慢弄了,我常常为了这个浮点数的运算,也是一搞好几个小时。
我的感觉是只能是慢慢试出来。我并没有为此找到更好的办法来解决。所以说,我也无法帮到你什么,只能是自己不停的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