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和手动切换

楼主(2013-08-05):
问下老师,变频运行时出现故障后,能不能自动变成直接启动,也就是从变频直接变成直接启动,可以的话请给个电路图,464487128@qq.com,谢谢!
我想用一台变频器控制两个水泵,一用一备,1#泵出现故障,自动复位一次,一次不行,自动切换为2#泵,利用自动复位时间间隔能不能切换?
还有要是电机出现问题了,变频器有没有故障显示?
希望老师给个方案,最好给各电路图,谢谢!

网友A:
可以,用变频器故障输出触点,也可以用可编程输出触点。(设置一下)

网友B:
应该可以。
变频器都有继电器输出的,可以设置,当变频器故障时要求继电器动作;
用2个交流接触器做倒换器件;
交流接触器A做变频器和电机控制器件,交流接触器B做市电和电机的控制器件;
用变频器的继电器的常闭通过交流接触器B的常闭(互锁)控制交流接触器A的线圈;
用变频器的继电器的常开通过交流接触器A的常闭(互锁)控制交流接触器B的线圈,便于变频器故障后电机停机操作,建议增加个旋钮控制;
【互锁不可以省略】
如果交流接触器的容量较大,建议增加个中间继电器,将变频器的继电器控制中间继电器,再控制交流接触器。

以上建议应该能够满足楼主的需求了。

网友C:
在变频器手册上有

网友D:
呵呵;重要的设备是可以的;做好切换的保护;

网友E:
这个现在的变频器都应该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F(2013-11-14):
可以,用变频器故障输出触点控制直接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