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维修学习

楼主(2013-08-05):
我想专门学习焊机电路板维修有没有哪位老师给指点一下,或者是给推荐一些学习资料。

网友A:
我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可以先从工作中接触到的机型入手。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焊机电路图不好找,修找同型号机子对照修吧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是从0开始的给推荐一些基础类的书也可以呀!
我发现我们的焊机线路板坏了后就换新的了没人会修我想这是个冷门我想学习一下希望各位老师支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是从0开始的给推荐一些基础类的书也可以呀!
我发现我们的焊机线路板坏了后就换新的了没人会修我想这是个冷门我想学习一下希望各位老师支持。
一般都是找厂家,你问问厂家吧

网友A:
可先熟悉动作过程,阅读说明书;
按型号(或不一定)搜索有关电路图或维修经验,了解电路板的大致构成及电路原理,等。
注意,没有把握时,以观察为主;平时亦可辅之以小电路的维修、制作等。

基础性的书,也就是电子技术类吧。

楼主:
这就是我们用的线路板

网友D:
保险管我还是看的懂的.

网友E:
个人意见,你还是放弃这个想法吧。想找厂商拿资料?99.9%不会给你。说的好听点叫商业机密,说的通俗点哥们靠这个挣钱呢。换一颗芯片几块钱,换一块电路板就几百了。为了多赚钱,当然换整板了。至于你这块板子,个人估计50%可能问题出在电源上。

网友F:
是逆变氩弧焊机吗?
PID电路,数字电路,比较器,三角波发生电路。会这些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G:
中间3个是不是电位器啊?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请问PID电路有什么特点?主要应用在那些方面?

网友F:
回复 网友G:
用于自动调节,电源稳压,电流稳流之类的。

网友H:
没有几年实打实的经验,没有图纸估计没戏~!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个人意见,你还是放弃这个想法吧。想找厂商拿资料?99.9%不会给你。说的好听点叫商业机密,说的通俗点哥们靠这个挣钱呢。换一颗芯片几块钱,换一块电路板就几百了。为了多赚钱,当然换整板了。至于你这块板子,个人估计50%可能问题出在电源上。
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