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器

楼主(2013-08-05):
求教于各位大侠:如何做一个200小时的定时器??谢谢

网友A:
定时器与计数器配合用

网友B:
只要用计数器扩展想多长就多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师傅   解决了  初尝PLC  对定时器运用不熟悉   现在都没大弄明白为什么只有接通延时S5定时器才能实现循环计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师傅   解决了  初尝PLC  对定时器运用不熟悉   现在都没大弄明白为什么只有接通延时S5定时器才能实现循环计时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哇  您用的S7-200啊? 很感谢  我已经弄好了

网友D:
呵呵;要考虑下200小时内PLC会不会中间断电,断电了是从0开始还是从原来的开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师傅您好:只用一个开关,能实现以下功能么?1)开关闭合后定时器计数器工作,开关断开定时器和计数器值保持不变
                                         2)再次闭合开关定时器计数器自动清零后开始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