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5):
最近接手的一台易能机器报E003,更换一块A312H后故障消失,本以为万事大吉,没想到过了半小时又报E003,求助各位高手大侠怎么解决啊,学生在这里万分感谢!

楼主:
空载时候也是过会就报E003

楼主:
回复 楼主:
哎,还得考自己啊,原来是电流互感器的问题

网友A:
我修了一台也是同样故障,换一个电流检测传感器就好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好像是通病,没有互感器可换的话,小功率的不装也可以

网友C(2014-08-14):
主板的一个通孔锈蚀掉了,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