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5):
我厂有井水泵30千瓦扬程80米井水泵一台变频器ABBACS510以前变频器当压力到2.2MP时,当没有用水的地方频率是下降的。电流也是下降

现在我把全厂总水开关关闭频率38HZ,压力2.2MP,变频器就是不变化了,也不下降也不上升,全厂没有水了,压力表和连线都没有问题,变频器有10V启动电压和2-3V的控制电压。请教大家问题出在那。先谢谢了

网友A:
检查压力传感器和水泵

网友B:
看看传感器吧!

楼主:
我那个是远程电阻0-1MPa压力表0-10V、线和压力表都没有问题。线有17欧姆电阻。各位老师给判断那里的问题

网友C:
把全厂总水开关关闭频率38HZ,压力2.2MP,变频器就是不变化了,也不下降也不上升,全厂没有水了,压力表和连线都没有问题,变频器有10V启动电压和2-3V的控制电压。

这不是很正常吗?恒压供水的意思不就是当系统没有用水时,变频器频率下降(稳定到压力恒定所需的频率),压力不变(及恒定)

还有一种就是当系统没有用水时,变频器频率下降,压力不变(及恒定)
当频率稳定后一定时间(可设定)变频器停止输出,当压力降到一定压力(可设定)变频器启动。这种叫变频器的睡眠功能

我怀疑你的睡眠频率设得太低,睡眠频率应该高于不用水时变频器的运行频率2HZ左右

楼主:
我厂也前频率和电流当全场不用水,频率和电流时下降的,但现在关闭总阀门,频率下降2HZ电流下降3A左右,休眠频率好像没有给设定,好像有上线频率是0下线100

楼主:
睡眠好像的用PLC控制,安装方没有给装

网友C:
回复 楼主:
510有睡眠功能不需要安装

网友D:
这不是运行很好吗?本就应该是这样啊

楼主:
变频器没有拿走前,电流肯定是0箱子门的电流表。(互感器在总电源上)现在是22A。因为我没有维修任务的话,我天天巡视全场设备,当早起用水量少的话那电流表显示0是肯定。现在我天天做记录一天2次。电流表总在22A左右,我认为是不正常。因为我对ABB变频器不是很懂,又说不出哪里的问题,安装方认为恒压供水就是那样保持压力在设定范围,不应该下来,(频率和我电流)希望各位老师帮忙。先谢谢大家了。祝福大家周末愉快,开心每一天。

网友E:
看了楼主的回复,似乎又见到上月那个客户,手中有点权,对恒压供水有了解点,总是用曾经的记录看问题。
几点疑问请回复
1.压力表0-1MPa,从哪儿看的2.2MPa?
2.压力表装在总水阀前还是后,即装在阀与泵之间,还是阀与用户之间?
3.有压力设定人机界面吗?是不是在变频器给定?
4.如果在变频器,设定成多少?
5.原来正常时压力表指示多少?

1.0.22MPa---看错了。
2.在阀后---阀与用户之间,还没见到装在泵与阀之间的。
3.没有人机界面。成本原因。
4.变频器给定25%左右,变频器换(修)了,没有设定好参数。
5.??可能5左右

静候回音

楼主:
谢谢大家的参与。愿大家心想事成。
变频器安装方就算弄好了,是设定问题。(把休眠频率给设定了)
楼上是专家啊,猜的非常正确,是我打错了,(我是想说2.2公斤的压力,我打错了)表显示0.22,变频器给定24%左右.
就是安装方拿去修了,回来说参数没有动。(安装方认为恒压供水就是那样保持压力在设定范围,不应该下来,(频率和我电流)
如果: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没有动变频器的参数,它是不会改变的,修前当全场没有用水的地方电流肯定是0(柜前表)
你帮忙分析分析如果不用休眠,当全厂没有用水的地方电流下来多少,谢谢了

网友F:
这很正常 因为泵在井下,信号点在地面,所以水泵停不下来 ,正常的话应该安装压力罐稳压。

网友G(2013-10-19):
我始终没有明白楼主说明的意思,叙述的问题东一句西一句不紧凑,哎!发帖子不要光您自己懂,尽量也要让别人也能一目了然。

网友H:
哈哈,不错的帖子,甲方乙方的交流。恒压供水应该有下限频率。不能将为0Hz。

网友I:
回复 楼主:
 这个应该说,你要恒压就是要保持一定的工作电流 要不怎么维持压力 ,除非你的管道一点泄漏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