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5):
现在工程师要我把PID图上所有的连锁用逻辑图画出来,新手不知道怎么画,有什么规范么,求大神们指点啊,小弟不甚感激。。。你们可以举个例子,然后画个给我看看,让我理解理解,呼呼。。。

网友A:
PID图上所有的连锁用逻辑图画出来???
没看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  我也不能理解啊,虽然我是个新手  但是我觉得逻辑图是用来画顺控程序的吧,连锁要画难道就是很简单的那种就一步一个判断条件的那种?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确定是PID?

网友B:
是否就是叫你把控制系统带有联锁的那部分画出来。

网友C:
PID上的联锁,你可以列出来.就是一条条的,
原因是:某个开关(位号),在什么位置,什么类型(O,C),干什么用的(管线,设备),设定值,什么情况(高,低).
引起结果:某个阀(电机),在什么位置,什么类型(O,C),干什么用的(管线,设备),什么结果(关,开,启,停).
至于原因和结果之间的逻辑,简单的是直接就作用;复杂的,如果您不是设计(工艺)工程师,您画的只能是建议,根本不能最终使用的.或者,您不是工艺工程师,那您根本没法画.这里面的逻辑,其实就是工艺控制或者关断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