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8-05):
请问下三相四线    三相三线电度表,接线时有要注意三相电的,相序吗,

网友A:
不要求相序,只要电流线圈电压线圈用相同相就行,另外接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方向都统一了。

网友B:
按照规范,是要按正相序接入的。

网友C:
应该有,我是按相的.

网友D:
“请问下三相四线    三相三线电度表,接线时有要注意三相电的,相序吗,”

1、三相四线电度表,没有相序的问题,但作为接线规则,必须按相序接入,接线时要注意三相电的相序;
2、三相三线电度表,电压要跨相接,有相序问题;接线时有要注意三相电的相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