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正反转故障

楼主(2013-08-06):
变频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偶然一次启动之后就与实际转向相反了,断电再启动就正常,工程师给的答复是载波小于3.0就会有概率出现反转(15kw变频)。不是很懂。。。。。。载波不是越大干扰才越大吗?电容性漏电电流越大?

网友A:
如果不用反转的话,变频器参数里设反转禁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用反转的话,变频器参数里设反转禁止;
禁止反转功能已经打开了,但与正常运行的方向反了,断电后上电又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禁止反转功能已经打开了,但与正常运行的方向反了,断电后上电又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禁止反转功能已经打开了,但与正常运行的方向反了,断电后上电又正常。
期待大侠们的精彩回复!我也遇到过此种现象,不知所云,迷茫中

网友C:
什么变频器呀?连运行方向都飘忽不定?有点神。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边的工程师回复的与载波频率有关,小于3.0就会有一定概率出现反转,15kw变频   这个就不解了。。。。。。

网友D:
载波频率高,电机的波形质量好,载波频率低,电机的波形差。
波形差时,有一点类似缺相运行,电机在缺相时,容易导致反转。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边的工程师回复的与载波频率有关,小于3.0就会有一定概率出现反转,15kw变频   这个就不解了。。。。。。
啥牌子的装置呀?我认为变频器有问题了,需要送修。

网友B:
我遇到的是台达的单项输入三相输出的迷你型,出现过一次,现在还在郁闷中......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学习了。。。。是不是与功率有关?就15kw-22kw这功率段出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变频是WEICHI的,把载波调高反复测试没出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八楼的是否可以解释。。。

网友E:
应该检查一下是否输出是否有一相开路。

网友F:
变频器的问题,应该不管在那种载波下,都不该出现类似问题。产品缺陷。